奇怪的电机运转

楼主(2008-04-11):
我厂的一台0.75kw的变频器接上电机后,启动,慢转几秒后就不转了,没有故障报警,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设啊?

楼主:
用勾表勾电流也没有,我晕

楼主:
换台单电机又能运转,但感觉转矩很小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否三相电机?若是的话看一下电机的接法是否为三角形接法,还有就是变频器的值是否设置过高,因为Y形连接的话那个电机的转矩很少,会带不动负载的。必须是三角形连接才够力。

网友B(2008-06-12):
把频率调高就好了

网友C:
参数全部工厂复位 再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