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按钮多点控制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这个电路图肯定有不对之处,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A:
电路不能使用!虽然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控制目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设计电路,不需要把原本简单的电路搞成复杂化.设计电路的原则:能达到控制的要求,运行稳定,电路应该简明扼要!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哦。

网友C:
每一个接触器都不能闭合呢,这个电路不行.

网友D:
很简单 只需要分别给KM加自锁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按钮来控制一个设备的启动和停止。那就要加多俩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