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1 ,用数据传送指令实现程序存储器2000H单元的内容送外部RAM2000H但愿的 数据传送,编写程序

2.假定数据区的首地址为内部RAM30H单元,数据长度为8,关键字放在2BH单元,把检索成功的 数据序号放在20H单元中,且2C单元中的 初始内容为00H,编写一检索程序

网友A:
MOV SRC,#HIGH 1000H
MOV SRC+1,#LOW 1000H
MOV DST,#HIGH 2000H
MOV DST+1,#LOW 2000H
MOV R4,SRC
MOV R5,SRC + 1
MOV R6,DST
MOV R7,DST + 1

               MOV DPH,R4
MOV DPL,R5
               CLR           A
MOVC A,@A+DPTR
MOV DPH,R6
MOV DPL,R7
MOVX @DPTR,A

               END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随便填
加点东西还可以传送数据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