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8-04-11):
wincc的输入/输出域最大只显示999.999而plc 显示有7100
不是那有问题?

网友A:
请您注意:是您的设置存在问题,而非Wincc只能显示999.999的数据。
您需要在输入输出域中对您需要显示的数据作一个格式设定,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需要完整显示PLC中数据,那么只需要依据上图设置您的输入输出格式即可。

但是如果您希望如PLC中数据为0-10000,而在Wincc中显示0-100的情况下,那么您只需如下图所示在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外部变量时勾选线形标定,然后再过程值中填入外部变量的原始值,在变量值填入您期望的变量值,如上所述,在过程值的值1中填入小范围数据0,在值2中填入10000,变量值则填入0,值2中填入100,那么如此后PLC中数据为5000时,Wincc中该变量值就会被整定到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