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哪位高手能教我下FX2N中的脉冲指令怎么实现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比如说Y0是脉冲输入CP
Y1是方向选择U/D
请高手指教~~~~找了好几天的资料都没搞懂~~
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就是一条指令 PLSY  D0  D10  Y0就可以了
D0中的是脉冲频率,D10中是脉冲数量
方向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控制就好了,有信号是一个方向,没信号输出是另一个方向转

用1S/1N多好,有专门的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