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主要的问题大部分集中在电源,短信收发,数据收发,音频信号处理这些方面,AT指令设置不合理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818,我能解决的一定回复,不能解决大家也可以讨论

楼主:
沙发自己坐,喝茶....

楼主:
今天这么晚了,估计没人来了,呵呵

网友A:
我们现在考虑用GPRS DTU构建无线监控网络,除了DTU设备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一个服务器?需要申请申请固定IP吗?电源有什么要求,车用蓄电池能用吗 ?
数据传输过去如果网络堵塞该怎么办,10点发除的数据12点才收到,那数据显示的时间有时多少呢?数据丢包的话该怎么办,有反馈能再发此吗?
服务器如果关闭那传输的数据又到那儿去了,存在GPRS网络还是直接丢失了呢?
需不需要时时开着服务器。
一点不懂,希望能多多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考虑用GPRS DTU构建无线监控网络,除了DTU设备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一个服务器?需要申请申请固定IP吗?电源有什么要求,车用蓄电池能用吗 ?
数据传输过去如果网络堵塞该怎么办,10点发除的数据12点才收到,那数据显示的时间有时多少呢?数据丢包的话该怎么办,有反馈能再发此吗?
服务器如果关闭那传输的数据又到那儿去了,存在GPRS网络还是直接丢失了呢?
需不需要时时开着服务器。
一点不懂,希望能多多指导啊

这么,麻烦呀,最好还是把问题做下记号吧,分成1,2,3....

1:监控中心需要一个服务器,如果连IP地址方式,固定IP,因为DTU每次登陆GPRS获得的IP不一样的,当然如果DTU可以支持域名登陆,IP地址不需要固定
2:电源没什么大的要求,电流输出能力要达标,滤波要注意,VCC峰峰值不超过500mv,问题都不大
3:堵塞就重传咯,如果用TCP/IP协议一般很少丢包的,数据发送不成功,会有结果码提示的
10点发除的数据12点才收到,不会有这类事情发生,2个小时数据都可以到达月球了
4:服务器如果关闭将不能建立SOCKET,传不了数据的

网友A:
谢谢指导啊,下次一定注意打序号呵,呵。
那就是说一点服务器一定要实时开这吗?如果关闭的时候,DTU传输的数据会跑那儿去了,能不能存在GPRS网络中呢?
比如手机关机的时候收不到短信,一开机过会就一起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啊,下次一定注意打序号呵,呵。
那就是说一点服务器一定要实时开这吗?如果关闭的时候,DTU传输的数据会跑那儿去了,能不能存在GPRS网络中呢?
比如手机关机的时候收不到短信,一开机过会就一起来了呢?
不能建立SOCKET,数据当然无法进行传输,DTU将提示数据传输失败,对于模块将会有链接超时的ERROR
和短信不一样,短信是通过SC转发的

网友A:
谢谢谢谢~
我还有问题想问你(貌似这帖子成专门指导我了)
GPRS的SIM卡需要特制的卡吗,直接用普通的SIM卡行吗,还是要去申请特定服务。
一台GPRSDTU月流量大概为多少M,假设是1分钟发一次数据(不知道这么说妥不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建立SOCKET,数据当然无法进行传输,DTU将提示数据传输失败,对于模块将会有链接超时的ERROR
和短信不一样,短信是通过SC转发的
DTU上又没有显示屏,超时的ERROR会体现在那儿呢?能不能以厦门桑荣的Saro3150 EP型号来给我解说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谢谢~
我还有问题想问你(貌似这帖子成专门指导我了)
GPRS的SIM卡需要特制的卡吗,直接用普通的SIM卡行吗,还是要去申请特定服务。
一台GPRSDTU月流量大概为多少M,假设是1分钟发一次数据(不知道这么说妥不妥)。
1:GPRS可以用普通的SIM卡,不过接入的公网APN,如果是移动的话就是大家知道的CMNET,另外可以向运营商申请专网APN,在PDP定义的时候APN设置为运营商给的专属地址
2:这个可以估算呀,一分钟发一次数据,数据是多的呢,1K ,2K...? @@自己算吧,一般登陆 PPP协商,TCP/IP链接...直到建立SOCKET的流量可以忽略,大约就几百个字节
3:上面已经说过了,就简单说下,链接超时,模块会自动返回ERROR,编写程序的时候可以以此做为判断,选择重连,硬件上面可以根据模块相应管脚电平的变化通过指示灯显示

网友A:
coastlinesun你好,我又有新问题需要打扰你了。
DTU设备该怎么设定要连接的IP地址或者域名呢。我看DTU设备就是一个盒子啊,并没有面板什么。是先拿串口接电脑进行设定吗,还是?
讲详细点 呵呵。

楼主:
DTU通常设置为RS232电平,可以和PC连接,DTU生产厂家都会有相关的配置程序,同步之后获取配置文件,改你想改,连接方式,域名,IP地址......改好配置文件之后,载入再同步.配置生效....我是做模块得,DTU玩的少

网友B:
大家用过GR64吗?
我现在要用GR64做很简单的无线数据传输,采集上来的数据通过GR64发送到远端数据中心。GR64的开发要用脚本语言,怎样用脚本语言实现模块的连网和发送数据阿?
谢谢大家!

楼主:
GR64没用过也,邻国的吧,这款模块应该有内置协议栈,直接使用相关的AT指令就可以了,关键是要做好相关的延时(比如一条AT指令执行完之后模块返回OK,才能执行下一条指令,不然就死翘翘了,PDP激活的过程,SOCKET的关闭,开启等),容错机制,条件循环等,总之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刚接触GPRS这一块,能不能给些建议,1.怎么入门阿?2.要看些什么样的书,给推荐几本贝!3.怎样一步步学好GPRS模块的应用开发?4.您是怎样学的?
真的由衷地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真的很需要您的帮助!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