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请教各位PLC高手们:PLC系统干扰问题(系统反馈一些电压数据与实际数据有很大出入,还有些时候会使一些动作无反映)表情求助?/??/?????/

网友A:
PLC可靠接地;
PLC的电源单独供电;
PLC的所有线与其它电路的接线远离;

网友B:
PLC电源加一个滤波器,模拟量传输用屏蔽电缆,模拟量采集模块的电源地与模拟量输入通道接模拟地,传输电缆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或者在各IO口和模拟输入口加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C:
你的系统旁边有没有大功率的变频或者软启动器,假如有的话尽量和模拟了信号线分开远一点

网友D:
除了以上几点外,接线长度不应过长。

楼主:
我是刚接触PLC,有很多东西不懂,再请教个问题,模块上面那个用小螺丝刀可调的位置,有一周的数字是干什么用的?
  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