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8-04-12):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安装厂自动门的时候有一个问题:220V的电机温度很高,有时起动很慢.电机起动电流约6-8A,起动完后是2-2.5A.
电机参数:0.37KW,额定电流2.95A,1400转,堵转转矩1.8.,双值电容电机.型号YL7134
齿轮减速机 1:20,400W,齿距7.5毫米,齿高5毫米.
厂的长度是5.5米.由电机加齿轮减速机直接带动门.
请问是否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A(2008-05-28):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