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P 7.1安装

楼主(2008-04-12):
CX-P 7.1编程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开时提示"无法初始化CX-Sever,请检查安装"
软件是在OMRON官方网站下载的,电脑以前有安装过,不知道是不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A:
你装不进去?天哪,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装不进去,你就是那十万分之一!

楼主:
是卸载后重新安装出现的状况,什么十万分之一。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在CX-Sever上面,驱动管理工具没有装好
CX-Progammer大家同一台电脑上卸载再安装时就没有出现过问题吗?
好象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A:
解决问题了就好. 那是冲突所导致的.

网友B:
我也试过,就是装过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我也出过同样的问题
改3.1了

网友D:
不行就换到安全模式下安装;

网友E(2008-05-25):
我的命令反白,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