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我现在用的是5KW的三箱发电机.可是为什么带不动一个1.5KW的空压机?要把空压机里面的气压完完全全放完才能起动.这是电机太小的原因吗?三箱电机改单箱电机要怎么改?

网友A:
空压机单向阀坏

网友B:
老兄!发电机是用来发电的,还得别人带动它,你怎么让它动带人空压机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是空压机的压力继电器设置不当照成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压力继电器只有俩条线。压力到上限就断开。低于一定的时候就接通。上限和下限都可以调节的。

网友D:
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因为你的空压机是带负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