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前辈们你们好,能给我详细讲解奇偶位,格雷码等含意,最好举例说明二进制代表他们的关系。
另外三菱GX V8软件在线读取PLC老是提示端口设置错误,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USB转接的?

网友B:
通讯设置有没有设置好呢
通讯测试成功了没有

网友C:
打开在线   选择通讯设置,然后选择适合你 笔记本的 方式就 好 了 。

网友D:
电缆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