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存小东西还可以,一存大东西就老是出错,请问是不是里面有坏道了,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和我以前用的一個U槃一樣,假貨,只能存放小東西,格式化等,凡是不拆開維修的方法都試過了,沒有任何效用,後來拆開一看,竟然將64M芯片給硬改爲256M。

楼主:
我这个跟你那个不一样啊!如果我这个分别存小的文件还是可以存够1G的!

网友B:
还是先格,再看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有些隐形的文件或病毒占用了空间;
将U盘格式化后就可以查出来了;

网友D:
我用的是512M的MP4,打个MP4的文件界面,全选再属性时只占用100多M,而在分盘区(即打开我的电脑里的U盘)属性时确用了300多M,但我MP4里的确有300多M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隐藏了文件。

网友E(2008-06-16):
有病毒在里面,而且是隐藏的,你全面的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