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不用扩展哪个能 发几个脉冲信号 ????????????
 FX2N48MT 是不是只能发从Y0 或Y1 发脉冲信号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

网友A:
FX2N48MT 两个脉冲
能控制两个步进

楼主:
如果 FX2N 48MT能控两个的话 哪个高手给 编个例子

网友B:
只有Y0  Y1可以;其它点及扩展上的都不行;
除非你用脉冲输出的模块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