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漏电的原因

楼主(2008-04-12):
请问机器漏电的原因,我检查过接线发现完全没问题,不开开关时用试电笔测发现机器外壳有220v电,开开关后测发现机器外壳有110v电,我检查了很久还是不知道原因何在,请高手指教指教,并说说一般机器漏电的原因,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机器外壳有没有接地

网友B:
肯定是没有接地才会这样的,或者是变压器的绝缘度不够。

网友C:
建议:把火线接L,零线接N,试一下吧。

网友D:
晕,楼上的,还换火线和零线?,这肯定是没有接地看你是三个插,还是二角插,,自己接电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E:
这的确是 个 简单问题 ,接地后一定没问题的

不过接线肯定也 有 问题

网友F:
难道不接地就要漏电?   我认为机器不良。
不过你可按4楼试试,如还漏电肯定机器不良。

网友G:
用摇表测一哈电机极间与外壳的绝缘 如果过底就要重处理

网友H:
肯定接线有问题,要不就是电气与设备之间绝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