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先讲设计目的:实验目的用单片机控制保险丝熔断(保险丝参数不可更改:安全电流低于0。2A熔断电流高于0。8A,保险丝电阻1。3+-0。1),单片机接到指令后输出高电平通过功放放大熔断保险丝。
出现的问题:单片机开机自检有瞬间高电平输出造成保险丝熔断,初步解决使用74HC系列反相块将开机自检的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但仍出现输出电流通过初级和末级功放后超过保险丝安全电流造成熔断状况(程度减弱但没杜绝)。
高手帮忙想下办法再怎么解决彻底达到保险丝安全电流范围之内
电路设计:输入电压12V  单片机工作电压5V。电路设计就是51单片机+74HC系列+初级功放+末极SD882功放
在线等待希望高手给点建议,谢谢了!一直等待

楼主:
有没有懂电路的高手帮忙解决下,十分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放大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在功放驱动电路的电源端加入软启动电路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滤波电容用多大,这个大电容是不是在保险丝之后,是的话将电容调到保险丝之前试试

网友C:
关于89S51开机自检输出高电平问题的解决
电路设计就是51单片机+光耦NEC2501+初级功放+末极SD882功放,而且51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