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本人现在一疑难问,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我要做的是用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一个电机重复做左转右转的运动.并且转向角度小于60度.一个电机做上下移动控制.行程不超过10CM.现个电机匹配运用.也就是说.当我电机左移到位后另一个做上下移动的电机向上运动.接着电机右移并到位后,上下移动的电机向下移动.做这样的重复运行.并且频率很快.大约需要800转速以上.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用三菱的PLC与松下的PLC可不可以做得到.或者用其他的PLC有没有类似的指令.请大家多指教一下!!
工控事业.永不淘汰的事业

网友A:
三菱的PLC可以做到
FX1S/1N的都可以,可以控制两轴
电机800转没问题的
FX1S/1N有专门的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