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有一小项目 用三菱FX系列编程24点模拟量输出4~20MA的 上接PC机,不知如何编程 如何下手,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加一个DA模块就行了,你的PC机跟PLC通讯要些什么功能?

楼主:
我知道加个模块,PC通讯就用RS232,但不知这输出程序怎么写,

网友B:
用 4-20ma的 电流来 模拟什么数据 呢 ?这个数据的 上 下限对应的 就是 4与20,要 通过数据 计算来 解决的 。因为它只能识别浮点数,要 吧 整数变为浮点数。

网友C:
估计是要交作业了

网友D:
PLC上加一个DA模块,程序直接编在PLC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