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plc控制电灯的编程方法
要求电灯按一A下亮了,再按一下AB亮了,再按一下ABC亮了,会的帮忙,谢谢,要梯形图!

网友A:
我是学机械专业的,现在想学习PLC,学写的东西,希望错了帮我指出,别笑话我。
LD X1
OUT R0
LD R0
AND Y0
AND Y1
OR Y2
OUT Y2         ----C
LD R0
AND Y0
OR Y1
OUT Y1          ----B
LD R0
OR Y0
OUT Y0           ---A
END

网友B:
楼主连什么牌子的 PLC都不 写!
这个台 简单拉 ,你可以 用 计数器做,1次 计数A输出;2次计数AB输出;3次计数ABC输出就可以拉

网友C:
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别错过
用计数;位移;比较;互锁........都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