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GP2301S与OMRON CPM2A通讯设置方法?
1、需要什么电缆连接。采用RS-232C和RS-422的区别,前者RS-232C连接时是否需要用CPM1-CIF01,是不是连接到PLC中的RS-232C端口。后者RS-422连接时是否要用CPM1-CIF11,是不是也是连接到PLC中的RS-232C端口。
2、通讯的具体设置,PLC中和GP2301S中的设置。

谢谢。谢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PLC是有个232口的。

直接跟232口通讯。

楼主:
请问风之力,我多次赏识但都失败(采用)232c通讯口,你是否能教我具体设置。谢谢!!!

网友A:
协议选择OMRON C SERIES。

通讯参数如下 :   9600 (可变 )  /   7   /   2  / EVEN / 232方式

网友B:
CPM2A上有RS232,可以直接与GP通讯;
CPM1A/CPM2AE上面没有,需要一个CPM1-CIF01模块;

楼主:
风之力版主,我的欧姆龙PLC型号是CPM2AH,其中PLC上有一个上位机端口RS232C,但多次按照你所说的设置(协议选择OMRON C SERIES。

通讯参数如下 :   9600 (可变 )  /   7   /   2  / EVEN / 232方式)
却还是通讯不上,在PLC上信息设置上通讯参数也查了,不知问题出在那,GP2301的画面是否还要做什么程序吗?(我已将通讯按你所说的设置了)另外电缆线是自己制作的,我用万用表测量过,应该没问题,电缆接线如下:
RS232C    9针(PLC)                25针(GP)
2----------------3
3----------------2
9----------------7
4-5自接                                     4-5自接

请问老大,问题出错在那?????????????

网友B:
通讯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电缆的问题了;

楼主:
请问老大,按照如上所做,是不是一定需要画面程序才可以不会报出PLC NOT RESPONING(02:FE)报警呢???谢谢!!

网友A:
你不会跟我说GP里没有传程序吧?

还有一个注意点,在传GP程序的时候“GP系统画面”前的对勾要打上。

楼主:
画面里的程序我只做了一个按钮,已经传了程序,而且我也用过S7-300画面程序进行欧姆龙程序转换,传到了GP画面上,但也通讯不上,画面在GP上能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面里的程序我只做了一个按钮,已经传了程序,而且我也用过S7-300画面程序进行欧姆龙程序转换,传到了GP画面上,但也通讯不上,画面在GP上能显示。
你把这个程序传进去试试看。
GP系统画面前的对勾要打上。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我将你做的这个画面程序传到了GP中,画面中有你做得时间和日期,还有一个DM100,但是还是不能通讯上,是不是欧姆龙中的PLC出了问题?另外PLC中是不是还需要另外做程序,我只是在设置中将与上位机通讯端口设置了,并且RS232C端口也拨到了OFF位置,真是郁闷的很。

网友A:
触摸屏左下方的错误代码是什么?

楼主:
触摸屏左下方的错误代码是
PLC NOT RESPONDING(02:FE)
在手册上查有以下几种可能:
1、没有打开PLC电电源。      (排除)
2、GP初始化设置(I/O设置、PLC设置)不正确。
3、在打开PLC电源之前先打开了GP电源。       (我赏识了,不是这个问题)
4、通讯电缆连接错误。(自己做了一根,叫别人帮我也做了一跟,并用万用表测量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通过更换了通讯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版主,谢谢支持回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