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

楼主(2008-04-14):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三菱PLC(a1sd62)和一个旋转编码器。用于使电机在旋转一段距离后停下来。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设置同一个编码参数的时候,旋转的距离却不一样呢?(在此向各位再详细说一声:过去我们的旋转参数是2085,现在同样的距离却要改置成1400,这又是为什么?)
在此小吴向大家道一声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换了编码器

楼主:
是换过编码器了。但是型号还都是一样的。
我所指的同一参数距离不一样也是偶尔出现。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B:
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如果编码器的分辩率相同且PLC的程序没有改动过的话,走的距离应当是一样;
不一样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

楼主:
ZCMY:你的想法我也想过,所以我换了一根线,又改变了走线的路径,可是故障还是存在.

网友D:
可以试试:1.改变一下计数器,也就是改输入端口。
2.编码器质量问题,更换。
3.干扰,所换的新线是不是带屏蔽的,把地接好。
4.是不是连轴器打滑,也许是你没有把轮子装紧。

楼主:
1.输入端我换了,从CH1换到了CH2,
2,编码器换了三个.
3.本身这台设备不存在强电,干扰问题我也想过换了一组线,地接好也是一样.
4.连轴器打滑这不可能,每一次都是紧的.
真服了这台设备了.

网友E(2008-11-12):
看看
换个控制方式,绝对和相对换下看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