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我要做一个气动系统弹琴的程序,用plc控制15个左右的气缸,要求在程序开始后一切自动运行,控制每个气缸在不同的时间开启,然后在一段时间(0.5秒)后自动关闭,而且会重复利用到同一个气缸,但是每个气缸的每个动作都用两个定时器来控制开和关的话程序就太冗长了(乐谱里的每个音符都是一个动作),望高手指点一个简洁一些的设计思路,先行谢过:)
对了,plc用的是三菱fx2n-128mt

网友A:
不是太清楚.有可能多个汽缸同时动作吗?控制汽缸是不是反应太慢(0.5s)?
但音乐(琴,乐谱)应该可以做成流式的文件(存储),然后按流式输出就可以了.
就如琴键开关一样,用一组内存存储乐谱,用一个字的每位代表一个汽缸.每取一字,直接定时开关到输出字.

楼主:
不同的气缸不会同时动作,你的解答的意思我看明白了,但是具体怎样实现呢?是不是在数据寄存器里赋值,然后把每一位对应到输出单元里面去?这个数据寄存器的读写过程是不是需要高级程序指令呢?实在不好意思,刚学了两天plc的新手,实在是很菜,望包涵,呵呵。

网友B:
我做过用电磁铁弹琴系统,每个音符只要一个定时器,程序是长,但不要什么逻辑,编程还是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