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各位pcs7/wincc高手: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正在实施一个巴西的项目。客户要求画面要在英文和葡萄牙文两种语言之间切换,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实现?听朋友说可以用wincc自带的小组件Easy Language实现,但是不知道怎么应用,恳求高手赐教!

网友A:
wincc不熟悉,触摸屏倒有这功能
帮顶

网友B:
Easy Language并不是用于语言切换,而是用于编写动态脚本的。

进行双语实在很方便,只是您工作量大了一点而已。

在图形编辑器中对每一个使用到文字的部分,首先将菜单中的组态语言切换到英语,然后输入,语录完毕后,将组态语言切换为葡萄牙语,然后再输入一遍,完成所有画面的编辑后,使用动态想到中的Set Language来组态按钮,进行双语的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cc不熟悉,触摸屏倒有这功能
帮顶

高手,厉害。

网友D:
3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