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什么我们单位的PLC不能同时用2个NPN型光电开关?我一直很困惑.本来用西门子的PLC是一同PNP型的光电开关但是我们自己安装时用不起换成NPN就可以用了.而且中间没接任何中续器或电阻,直接接到PLC上就可以用了.对了还有就是外接控制电压是24V.现在刚刚调试好又发现机器只能单向限位.不能安2个??怎么会这样?那个老大知道怎么回事.说说好么?

网友A:
你的PLC到底是PNP输入还是NPN输入,是哪种输入就用哪种光电开关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PLC啊 ?

网友C:
据我知道西门子plc应该选用pnp的
如果选用npn的必须注意:
1.频率不高用继电器过度,按pnp电路接
2.选用电压输出的npn产品,输出逻辑求反(或在传感器端,或在plc内)
3.oc门的npn产品,外加上拉电阻,阻值大小要合适(不能损害传感器,有要plc得到信号)
  同样输出逻辑求反(或在传感器端,或在plc内)

对于楼主描述表示怀疑: 1.换成NPN就可以用了(逻辑上不作修改?)
2.发现机器只能单向限位(同一传感器?) 3.不能安2个(输入有无指示?无:加继电器或电阻,使用前述npn传感器-----不可能;有:逻辑求反)

探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