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E300使用说明手册(新)

楼主(2008-04-14):
第三章. 运行
1. 启动过程说明
终端上电后,“电源”指示灯点亮,“正常”指示灯(看门狗)1s On / 1s Off闪,系统正常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到该指示灯这样频率的闪,就表明系统工作正常),基本检测正常后(不到一秒钟)“状态”指示灯点亮,接着当无线模块成功注册到移动基站(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30秒钟)又熄灭“状态”指示灯;至此过程中,“模块”指示灯快闪(500ms On / 500ms Off)表明处在等待链接状态,频闪(64ms On / 1s Off),表明正在寻找网络,慢闪(64ms On / 3s Off)表明已经完成网络位置注册(也就是成功注册到移动基站)。
如果用户配置了DTU的工作方式为永远在线方式,那么上述过程完成后,DTU就进入网路连接过程,当成功登录数据站之后,会重新点亮“状态”指示灯,DTU断开了连接后“状态”灯会熄灭。
2. 配置和运行说明
2.1系统结构

1. DTU参数配置
将WTE300的RS232接口通过串口线连接至计算机(PC机)串行口,将WTE300接线端子CFG和GND连在一起,WTE300配置模式下串口参数是:19200bps,8位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只要DTU上电的时候检测到CFG与GND连在一起,DTU在上电初始就进入配置模式,在配置模式下,如果DTU的RS232设备口连续一分钟没有收到数据,那么系统就会自动进入运行模式,配置模式如图2所示,PC机可以选择自带的串口终端工具(比如XP的超级终端)或者其它的串口终端工具。

图2 WTE300串口配置模式
当出现图2的配置界面信息后,就可以通过选择每个操作前面的数字来选择相应的操作。
1)设置DTU参数
如果用户选择设置DTU参数操作,将会出现一项一项的需要设置的参数选项,而每个参数选项后面还会显示出已设置的参数(用[]括起),如图3所示,

图3 设置DTU参数
具体参数选项以及设置说明如下:
 DTU编号:根据数据中心的设置要求,设置相应的DTU编号,最多8个字符。
 DTU短信操作密码:WTE300支持短信息操作(修改参数),为了防止恶意短消息的干扰以及更重要的安全性考虑,用户可根据自己使用情况设置该密码,最多支持8个字符;具体短信息操作说明见附录。
 GPRS接入点:移动设备通过GPRS登陆互联网的接入点名称,中国移动常用的为cmnet以及cmwap;
 APN用户名:GPRS接入点用户登陆的用户名,cmnet常用为cmnet;
 APN用户密码:GPRS接入点用户登陆的用户密码,cmnet常用为cmnet;
 主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WTE300支持动态域名连接,所以该选项设置可以是IP地址或者域名,最多支持24个字符的域名;
 主数据站端口号:连接主数据站的端口号(1025~65535);
 是否启用备用数据站:用户根据自己的使用要求可以选择设置是否启用备用数据站,输入N或n(不启用),Y或y(启用);当选择了启用备用数据站,那么在系统登陆主数据站不能成功的时候会尝试登陆备用数据站,如不选择启用则不会连接备用数据站。
 备用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参见主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
 备用数据站端口号:参见主数据站端口号;
 首选DNS服务器:当前面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设置了域名,该选项是必须设置的(出厂时该选项已经默认设置了可用的DNS服务器),标准IP地址格式;
 备用DNS服务器:参见主DNS服务器设置;
 短信数据站卡号:如果用户使用短信通道传输数据(参见数据传输方式选项),需要设置短信数据站卡号;
 短信中心号码:WTE300上使用的SIM卡所在地的短信中心号码;
 本机号码:WTE300上使用的SIM卡卡号,可设可不设;
 设备口:RS232或是RS485,输入1选择RS232,输入2选择RS485;
 波特率:232或者485通讯波特率(支持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这几种波特率),其它无效;
 数据位:5,6,7,8位;
 停止位:1,1.5,2;
 校验位:N(n)无校验,O(o)奇校验,E(e)偶校验;
 心跳:维持DTU在线的心跳间隔时间,单位秒;
 数据传输方式:TCP,UDP,SMS(短信通道);
 是否使用WDP数据协议:(SMS数据通道下的数据传输方式)具体WDP数据协议说明,可向飞旗索取;
 运行方式:1:永远在线;2:短信激活;
 用户自定义信息:用户可填写一些自己的信息,最多20个字符。

以上的配置选项如果直接输入回车则选项维持之前的设置,如果第一个字符输入的为空格则表明清空该选项的设置,支持清空的选项有:短信操作密码、接入点用户名、接入点密码、本机号码、用户自定义信息。
配置模式注意事项:当用户进行完配置输入后,如果不选择保存DTU参数,那么这些输入的参数就不会写进Flash,而DTU运行时是读取Flash中的参数的,所以要想以新的参数运行就必须在配置完后进行保存DTU参数的操作。另外在完成参数输入之后,没有立即保存而是又进行了读取操作,那么这时候之前的所有输入就会丢失了。
2)读取DTU参数
选择读取DTU参数可以去取和显示已存储在Flash中的配置的DTU参数。
3)保存DTU参数
选择保存DTU参数可以把之前输入设置的参数保存到Flash中。
4)升级DTU软件
该DTU提供了本地软件升级功能,从而不断的提高和丰富DTU的软件功能;具体操作如下:
a) 选择升级DTU软件,这时候会在串口终端不断地输出显示C;
b) 当终端打印显示C,这时候就可以使用Xmodem协议传输软件代码;Xmodem有两种协议,一种是普通的Xmodem,一种是1K-Xmodem,这两种Xmodem协议的主要区别是传输的单包大小不同,前者128字节,后者1K字节,所以为了使软件升级能够快速的完成,这里推荐使用1K-Xmodem;
c) 串口终端中选择使用1k-Xmodem(或者Xmodem)进行软件代码传输;如下图所示。

d) 等待文件传输完成,然后进行Flash固件烧写。如下图所示:

e) 软件升级成功,重启DTU;
4)运行DTU
让DTU跳过串口配置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5)复位DTU
使DTU复位;
6)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DTU的出厂设置:
 DTU编号:“00000000”。
 DTU短信操作密码:空。
 GPRS接入点:“CMNET”;
 APN用户名:“CMNET”;
 APN用户密码:“CMNET”;
 主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192.168.1.1";
 主数据站端口号:"2200";
 是否启用备用数据站:“N”;
 备用数据站IP地址或者域名:"192.168.2.1";
 备用数据站端口号:"2200";
 首选DNS服务器:"211.136.17.107";
 备用DNS服务器:空;
 短信数据站卡号:空;
 短信中心号码:空;
 本机号码:空;
 设备口:RS232;
 波特率: 9600
 数据位: 8位;
 停止位:1;
 校验位:无校验;
 心跳:60秒;
 数据传输方式:TCP;
 是否使用WDP数据协议:使用;
 运行方式:永远在线;
 用户自定义信息:www.wixum.cn
2. 数据采集服务程序 (WTEServer)
数据采集服务程序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数据库支持,终端的登录和断线时刻将存储在数据库中,以备今后查询时使用。数据库使用Microsoft SQL Server2000以上版本。
“Windows前置机程序”文件夹中包括四个文件:WTEDATA, athterm.txt, dataserver, WTEServer.exe,其中WTEServer.exe为前置机服务程序,运行该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自动产生cap 和Log日志文件,cap主要记录终端传输数据的流量,Log 主要记录终端登录 , socket链接,注册等信息;authterm.txt 记录可以注册的终端名称,名称不在该文件中的终端将不能登录。
用户若没有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软件可不用设置下列选项。同时,程序中的查询分析功能将不能使用。
Dataserver文件设定安装SQL Server的服务器的IP地址以及SQL Server的登录用户名和口令 ,用记事本将dataserver打开,共有三项,将第一项IP地址修改为运行SQL Server的服务器的实际地址,若是本机,则为127.0.0.1,第二项和第三项为用户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设置密码时可将password 删除。
WTEDATA文件为备份好的数据库文件,使用前需要先将该文件还原到SQL Server中。打开SQL Server企业管理器,在倒入数据的数据库实例上点击右键,选择“所有任务-〉还原数据库”,然后把备份的数据库文件WTEDATA文件还原到SQL Server中,库名仍为WTEDATA。

运行WTEServer.exe :

    点击“启动系统”按钮启动数据服务器系统:

       如有终端登录到该服务器上,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此时选择“网络管理”,则可看到每个登录注册的终端的相关信息:

此界面中,活动时间指的是该终端最后一次向服务器发送心跳信息的时间。
选择“即时测试”,可以向已登录注册的终端发送测试指令,该测试指令由该数据服务器发送给DTU并由DTU发送给其所连接的用户设备(RS232或者RS485设备)。DTU编号处输入所登陆的注册的DTU编号,输入测试指令后点开始测试直接对设备进行采集数据。如图所示:

选择“查询日志”,可以查看指定终端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登陆和退出情况,从而有效的分析终端设备的运行状态。用户若没有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软件将不能使用该项功能。

选择“修改参数”:
显示如下界面:

具体说明:
所要修改参数的DTU编号:此处填写要修改参数的DTU编号,该DTU必
                        须是已经在该WTEServer上成功登陆的DTU。
短信操作密码:最多六个字符,支持清空。
心跳间隔:单位秒。
GPRS接入点名称(APN):GPRS接入点名称,中国移动常用为cmnet。最
                        多支持15个字符。
APN登录用户名:GPRS接入点APN的登录用户名,中国移动cmnet接入
                点的登录用户名为cmnet或者为空。最多支持15个字符。
APN登录密码:GPRS接入点APN的登录密码,中国移动cmnet接入点的
              登录密码为cmnet或者为空。最多支持15个字符。
接口类型:RS485和RS232。
波特率:RS232或者RS485的通讯波特率。
数据位:RS232或者RS485通讯数据位。
停止位:RS232或者RS485通讯停止位。
校验位:RS232或者RS485通讯校验位。
主数据站:填写IP地址域名(填写域名则必须填写DNS)。
端口号:主数据站通讯端口号。
是否使用备用数据站:选择是否使用备用数据站。空表示不使用,画勾表示
                   使用。
备用数据站:填写IP地址域名(填写域名则必须填写DNS)。
端口号:备用数据站通讯端口号。
通讯协议:TCP,UDP,SMS选择。
WDP协议:SMS通讯协议下是否适用WDP数据传输协议。
主选DNS:DNS域名服务器。
备用DNS:DNS域名服务器。
运行方式:短信激活在线和永远在线两种方式选择。
短信通道数据站:SMS通讯协议下数据站
短信中心:数据卡所在地短信中心号码。
本机号码:本机数据卡号码。
用户自定义信息:用户填写一些用于记录的信息,最多20个字符。

所有的可输入文本框的参数选项,如果不填写任何参数(空),则表明维持现有DTU该选项参数不变(但“所要修改参数的DTU编号”除外)。

填写好所要修改的参数项后点击“修改按钮”,在“返回结果”文本框会返回修改结果,如下图所示:

选择“读取参数”
此界面中的功能是读取DTU的设置参数。在“DTU编号”中输入所要读取已经登录的DTU编号,点击读取可以把终端的的信息读取出来,如图所示:

3. 服务器的IP设置
在典型的用户网络拓扑结构中,服务器享有固定的公网IP地址,无线终端可根据此IP地址和固定的端口号(2200)与服务器构成稳定的连接。一般在路由设备(如路由器或带路由功能的防火墙等设备)中设置NAT,将服务器所在的局域网IP地址翻译为公网IP地址。

4. 串口测试
在调试的过程中,用RS232调试时可以借助串口工具,例如串口精灵等。
首先打开串口精灵

点击TRY进入下面界面: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

设置好后可以测试了:

同通过计算机232发送数据,在WTESERVER上接收数据,同时可以通过WTESERVER发送数据,串口精灵解手数据。

第五章.常见注意事项及说明
1,不准带电拔插串口或者485口数据线;
2,不准带电拔插SIM卡;
3,不准使用不匹配规定之外的电源;
几种登录异常状况:
1) 未装上SIM卡或是SIM卡欠费或是无线模块没装好:上电PWR电源灯和ST灯亮了之后很快系统就复位。
2) SIM卡装好并不欠费,天线信号不好或者Internet网络不好:上电PWR电源灯和ST灯亮了,然后ST灯亮了很久系统复位了表明信号不好。上电PWR电源灯和ST灯亮了,之后ST灯也熄灭(成功注册移动基站),在之后ST灯未能点亮系统就复位了,表明数据站网络连接有问题。

附录1
WTE300短信操作说明(修改参数非数据传输):
所有短信只支持英文字符(二进制码),不支持其他输入法。
有密码格式:WTE+配置信息名称:配置信息参数;密码
无密码格式:WTE+配置信息名称:配置信息参数
无配置信息参数格式:WTE+指令名称;密码
短信读取格式:
WTE+信息名称;密码
如果在配置中设置了密码,修改和读取的短信格式必须都需要有密码
如果在配置中没有设置密码(密码为空),修改和读取的短信就不需要有密码,后面的;(分号)可以不用加,如果格式中加入了密码,则DTU会忽略密码,直接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者读取操作.

这里所有的WTE和信息名称都必须是大写。
修改指令成功会返回:WTE+信息名称:Success!
修改指令发生错误(写Flash)会返回:WTE+信息名称:Fail!
修改指令参数错误会返回:WTE+信息名称:Parameter ERROR!
密码错误返回:WTE+信息名称:PASSWORD ERROR!
密码只可更改,不可查看
错误的DTU短信指令(指的是WTE+信息名称中的信息名称是错误的,不是DTU规定的可操作的信息名称)返回短信:WTE+发送过来的错误名称:Command ERROR!
如果短信头四个字符不是WTE+,则DTU认为是其他短信,不对其进行操作。
短信读取配置信息格式不需要加密码。另外各种配置信息中比如密码,用户自定义信息中不允许包含:;(冒号和分号)这两个符号。
所有短信头四个字符是WTE+的短信,进行相应的操作后会删掉该短信。
短信信息格式中的:(冒号)和;(分号)要是二进制码为0x3A和0x3B.不能是其他输入法的冒号和分号.

所有修改过的DTU配置信息,只有重新启动后才能生效!
读取的参数是内存中保存的参数,不是当是运行的参数(运行的参数只是在开机初始的时候读取内存中保存的参数);因此,当修改完DTU参数后再进行读取读到的是修改后的参数,而非运行的参数。
注:所有短信格式中如果参数设置的为空格(0x20),则表示将DTU的该设置清空。支持短信清空的见指令介绍

短信设置格式:假设密码为12345
WTE+ID:终端名称;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终端名称*/
例子:WTE+ID:yanq0010;12345
WTE+SPWD:新密码;旧密码 /*修改短信操作密码*/(支持清空)
例子:WTE+SPWD:54321;12345
WTE+APN:接入点名称;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GPRS接入点名称*/
例子:WTE+APN:CMNET;12345
WTE+APNID:APN登陆用户名;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APN登陆用户名*/ (支持清空)
例子:WTE+APNID:CMNET;12345
WTE+APNPWD:APN登陆密码;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APN登陆密码*/(支持清空)
例子:WTE+APNID:CMNET;12345
WTE+MIP:主数据中心IP或者域名;短信操作密码 (支持清空)
 /*修改主数据中心的IP或者域名,标准IP格式和域名格式*/
例子:WTE+MIP:219.155.125.136;12345
WTE+SIP:备用数据中心主IP或者域名;短信操作密码 (支持清空)
/*修改备用数据中心的IP或者域名,标准IP格式和域名格式*/
例子:WTE+SIP:www.wixum.com;12345
WTE+MPT:端口号;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主端口号*/ (支持清空)
例子:WTE+MPT:2200;12345
WTE+SPT:端口号;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备用端口号*/ (支持清空)
例子:WTE+SPT:2300;12345
WTE+MDNS:DNS;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主DNS服务器,标准IP格式*/ (支持清空)
例子:WTE+MDNS:192.168.67.1;12345
WTE+SDNS:DNS;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备用DNS服务器,标准IP格式*/ (支持清空)
例子:WTE+SPORT:192.168.67.2;12345
WTE+PRO:通讯协议;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数据传输方式:“TCP”,“UDP”,“SMS”*/
例子:WTE+PRO:UDP;12345
WTE+BAUD:波特率;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串口和485波特率*/
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例子:WTE+ BAUD:9600;12345
WTE+DB:数据位;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串口和485数据位*/
数据位:5,6,7,8
例子:WTE+ DB:6;12345
WTE+SB:停止位;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串口和485停止位*/
停止位:1,2,1.5
例子:WTE+ SB:2;12345
WTE+PY:校验位;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串口和485校验位*/
校验位:N:无校验;O:奇校验;E:偶校验
例子:WTE+ PY:O;12345
WTE+RS:通讯设备口;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设备通讯口:232:232通讯口;485:485通讯口
例子:WTE+RS:485;12345
WTE+ WDP:0或者1;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飞旗数据传输协议开关*/ 1:使用,0:不使用
例子:WTE+ WDP:1;12345
WTE+RM:1或者2;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DTU运行方式,2永远在线或者1短信激活上线*/
例子:WTE+ RM:1;12345
WTE+DEF:自定义信息;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用户自定义信息,最大31字节*/ (支持清空)
例子:WTE+ DEF:XXXXXXX;12345
WTE+HB:心跳(单位秒)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心跳间隔时间,单位为秒*/
例子:WTE+HB:200;12345   心跳间隔修改为200秒
WTE+DNUM:短信数据站号码;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短信数据站号码*/ (支持清空)
例子:WTE+DNUM:+8613812345678;12345
WTE+SMSC:短信中心号码;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短信中心*/
例子:WTE+SMSC:+8613800100500;12345
WTE+SELF: 本机号码;短信操作密码    /*修改本机SIM卡号玛*/ (支持清空)
例子:WTE+ SELF: 13812345678;12345
WTE+SOFT    /*读取WTE系列产品软件版本号,只能读取不能设置*/
WTE+CSQ    /*读取信号强度 1~31,31表示信号强度最强*/
WTE+RESTAR   /*重新启动终端*/ 无论什么工作方式,强行DTU重启。
WTE+ONLINE /*短信激活上线(GPRS)*/
已经在线返回: WTE+ONLINE:DTU is already online!
                  永远在线工作方式此指令会返回:WTE+ONLINE:DTU mode is always online!

WTE+OFFLINE /*短信激活断线(GPRS)*/
DTU已经下线返回:WTE+OFFLINE:DTU is already offline!

附录2    WTE300装箱清单
 飞旗WTE300无线数据采集传输终端 GPRS DTU  1台
 随机光盘                                        1张
 5V/3A电源                                      1台
 车载天线 (或标杆天线)                         1根
 串口连接线                                      1根
 电源线             1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