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请教师傅闭路电视的问题:
     家庭申请安装闭路电视天线,电信局一般只允许一户一部电视,多了就不保证收看的质量。但事实上,我们都是一户多部电视。这样电视接收的信号就会差多了。
    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加装放大器,选用哪个牌子的好?
    酒店里那么多的电视,他们又是怎样保证收看质量呢?

网友A:
没有改数字电视前,我就是买个视频三通,连根视频电缆到第二台电视机,就各看各的电视节目了。去年改为数字电视后,仍保持原来的接线,客厅用数字电视,卧室看保留的5套节目。

网友B(2008-06-03):
在进线处加一个放大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