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请教大家,PLC类型为三菱FX2N,程序如下
LDP M3000
Set m10
out y0
ld x1
out m3000
ldp m3000
set m11
out y1
ldp m3000
set m12
out y2
ld m3000
out y3
ld m10
out y4
ld m11
out y5
ld m12
out y6
ld x2
rst m3000
rst m10
rst m11
rst m12
end
当X1由off-on-off时,为什么Y2,Y6不会动作(既然Y1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为什么Y2就不会呢) ?

网友A:
我看这个问题要由三菱公司来解答了

网友B:
你好:你那个Y2是不会有输出的,M2800线圈之后编程的最初的上长升沿或下降沿检测指令导通,其他检测指令不导通.M2800~M3071的辅助继电器都有这样的情况.

你可找史国生主编的<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技术>一书中的149页有例子.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