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的计算

楼主(2008-04-14):
请问当变频器输出为5HZ时,电机的转矩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当变频器输出为5HZ时,电机的转矩怎么算?
什么怎么算?5赫兹的时候,电机可以输出额定转矩的。5赫兹到50赫兹,电机的转矩可以恒定输出,都是额定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