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当变频器输入缺相时候,明明G7提示UV了,可是故障接点输出继电器就是不动作或者动作不及时,该设置那个参数?
因为故障输出串联到了保护回路里面,如果不及时动作,负荷会倒溜。

网友A:
H参数里设定,就看你用的是那个输出端子了,它也相对应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