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触摸屏是TP270,PLC用的是 s7-200,它们和电脑通讯的时候PLC怎么总联结不上啊?求大家帮忙分析应该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置不正确或端口联接错了。

网友A:
或者200端口设置成自由口了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B:
请把通讯速率降低,欢迎加入914635999的群讨论所有西门子的问题

网友C:
参数设置错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