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急急

楼主(2008-04-15):
第一次做触摸屏,用的是TP270-10控制的是S7-200PLC,不知怎么弄,手头没有一点资料,那位兄台给点思路,组态软件用的的PROTOOL V6.0 SP2,

网友A:
直接在protool中选择S7-200的驱动,设置200站地址后,用MPI电缆联接屏和PLC的MPI口就可以了。
TP270的手册可以到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Info/00001/BA_HMIDEVICE_TP%20270、OP%20270、MP%20270B_chs.pdf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