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一台单相吊车(只有上落,固定的,没有钢轨),从高处跌下脱了控制线,电机没有受损,电机引出线只有3条,有一电容。控制按钮是二常开型,有两组。求高手指点该怎么接。

网友A:
只有上落,那下降的时候怎么办呀,还有你的控制按钮是带自锁的吗

网友B:
可供参考

网友C:
楼上师傅的电路不能实现正反转,只是起动线圈和运行线圈互换了一下,磁场没有改变。

吊车(电动葫芦)按钮都是点动的,不会是带自锁的。

网友B:
标准的吊车(电动葫芦)按钮是点动的,是带互锁的。也就是说你按了上,就不能按下,反之也一样,能不能换向你试一下就行了,这种电机起动线圈和运行线圈是一样的,就好像全自动洗衣机一样!

网友D(2008-05-21):
同意五楼的说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