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如何用数字信号对几个电磁阀进行控制?
burkert的电磁阀24V 50HZ 8W

网友A:
你所指的数字电路概念是什么?模抑数字?还是加频数字?

楼主:
我不知道数字信号还有:模抑数字和加频数字区分?
具体是那种数字信号我也不清楚
那就劳你看看用那种数字信号好控制,如何控制?

网友B:
接在PLC上 算不算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