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我有PROFACE V7.02正版的,但不知道怎么装成简体中文版的,哪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ProFace并沒有中文版軟體,但是可以通過安裝漢化包的形式轉換為中文界面。

可惜您的版本并沒有相應的中文漢化包,您可以前往www.Proface.com.cn的網站,注冊一個用戶,然后就可以下載相應的升級包,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最近的中文漢化包應該是基于7.27版本的,因此您需要下載7.27的升級包,然后安裝,再下載7.27的中文漢化包進行安裝。

网友B:
先安装英文版的,然后用汉化软件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