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我想用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6台MM440变频器,以控制6台电机作同步运行。我想用PLC编写程序,然后输出端接以设置好参数的变频器外部端子,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变频器的具体参数如何确定?请高手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大的方案可行,变频器的设置根据你的需要按说明书的操作设定就行了.

网友B:
同步要求到那种程度.

网友C(2008-05-31):
做同步有两种方案1:变频器+PG卡+编码器+PLC
        2:PLC+编码器+D/A+变频器
光用PLC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