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请问: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用什么产品比较好啊
其步进电机走的步数能直接用触摸屏显示出来么?
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A:
产品很多,可以直接用触摸屏显示脉冲数或用脉冲数计算出实际行走尺寸。
ykmlxj@163.com

网友B:
要用步进驱动吗?

楼主:
应该要吧
不过不知道该怎么连哦

网友C:
驱动器会有说明书的
会介绍接线的

网友D:
有技术问题可以咨询QQ:774503781
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B:
是啊,根据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接线就好,很 简单的  我用过的

网友E:
还没有试过?是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F:
供参考
以上是我设计的触摸屏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程序,还没调试,有错误的话麻烦高手指点,PLC是三菱FX-2NC的,触摸屏是用PRO-FACE   GP-Pro EX 2.1 Trial软件编的,型号AGP-3500S

楼主(2008-09-08):
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G:
要是简单的话用FX1S的PLC就可以

网友G:
用FX1S的PLC,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
编程根据书上的程序段就可以很容易学
但是不适合伺服电机,因为他的高速计数没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