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三菱E540
故障现象:模块炸了一路,整流桥炸毁,接线口处直流负线和三相交流中一线烧穿朔胶短路。

测量:被炸一路中上路驱动电压(4.7V)明显要比其它两路(6V)低,下三路电压平恒9.8V,6路脉冲图象大体相同,但并不是很规范的矩形。

修过的地方:把上路驱动电源的三个稳压16V极管换了,换了一个新的模块(7MBR35SB120-01)但型号和旧的(7MBR35SB120-02)有点点不同。

现在现象:带三个星型接法灯泡做负载,直流母线上串两个灯泡防模块过流炸掉。调成6HZ运行,灯泡很亮,原则上灯泡是在低频时电流很低是不怎么亮的吧!?所以现在还不敢把防过灯泡短路。不接负载,直流母线上的灯泡运行不亮,后面应该没短路吧。

问:为什么低频运行时,电压为什么这么大?看了一下曲线,是直线上升的。还有那些参数设置不?
边看说明书,边等老师教一下,新人衷心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