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选型

楼主(2008-04-15):
请问各位:如何进行三极管的选型.在三极管的选型中要考虑什么参数?有个地方,随便用个三极管就行了.但我不知道三极管有那些型号,所以无法选取.请问各位一般是用那些型号啊?谢谢!

网友A:
三极管的型号有很多,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场合了,最基本的放大倍数,最大集电极电流,功率,集射压差,频率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C:
9011~9018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刚才我查了一些资料,对三极管选型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设计的时候,我不知道三极管的价格,但又害怕选中了一些比较贵的.请问三极管的价格一般跟那些参数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