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最近碰到西门子变频器,不能理解它的控制字和状态字的具体含义,不知道那位前辈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控制字分为几个,一般第一个系统默认为控制字1,控制字1分为16位,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连接,控制字2一般为主设定,控制字三是附加设定,控制字4是控制字2.
状态字和控制字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