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08-04-15):
真空接触器CKJ20-800线圈电压AC380V由4个ZP7A耐压1600V的二极管组成桥式正流供电,为什么接触器一送电二极管就击穿请教

网友A:
我想问的是:线圈电压是AC380V,为什么用直流供电呢?

楼主:
在此先谢谢你的回复,此接触器为原厂配置,就本接触器内部构造线圈{电磁铁部分}必须由直流供电

网友B:
直流的话 就在线圈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话 就在线圈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