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梯形图应该怎么化简?

楼主(2008-04-15):
所有程序都写在一个梯级里了 ,这样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点开看大图 谢谢

网友A:
肯定不对啊,你这样会编译不了的.你把它拆开再组合起来,记得一定不要在同阶梯里!

网友B:
你的图很好,没必要再简化了。

楼主:
可是我编译时没有错误啊?

网友C:
语法没错当然编译不会出错。
但逻辑是否错? tim0,tim3 不理解如何停止5s?

楼主:
前面2个我假设的是行程开关,碰到后就闭合接通2个定时器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有几个方面没有考虑,1没有掉电保护,2没有自动寻找初始位置,3看你怎么停止,那只有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有几个方面没有考虑,1没有掉电保护,2没有自动寻找初始位置,3看你怎么停止,那只有掉电了
你说的我都不太懂,应该怎么改才对?我设置的001不就是停止按钮么

网友D:
那天是我没看到有00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有几个方面没有考虑,1没有掉电保护,2没有自动寻找初始位置,3看你怎么停止,那只有掉电了
掉电保护,初始位置你现在还不需要考虑进去.估计你是一个刚刚学PLC的新人,还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电气设备,你所设计的程序只要能完成你所需要的逻辑功能就可以.至于安全保护等你参加工作了干这行了自然就知道了.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  正在努力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面2个我假设的是行程开关,碰到后就闭合接通2个定时器

谢谢楼上各位
另外,指示灯可以不必专门指定一个输出点,可以2NC 2NO 的中间继电器输出转换。

网友G(2008-05-29):
行程开关是停车用的??停车常用常闭触点不用常 开。可这样编,但最好分开编,先编一个启动停止控制回路,用一个中间点200.00。停电只有在方向记忆中才考虑。其它安全保护要有,如急停开关,过卷行程开关停车(常 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