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求助:WINCC与PLC怎么通讯?急!!!

楼主(2008-04-15):
先谢谢了啊

网友A:
哦?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点吧~
找下Wincc 的说明文档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请先说出使用的版本,已经不通的症状,或登陆914635999进行讨论

网友C:
说具体点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在wincc里安装对应PLC的驱动,然后设置好!

网友E:
通道连接,然后逻辑连接。

网友F:
工业以太网通讯.

网友F:
先做根电缆.rj45

楼主:
谢谢大家啊,你们都是好人。
使用的PLC是S7 400 WINCC是6。0 希望是星型网络
这样详细吗?
我对通讯很不懂,我找到的有MPI通讯,但以太网也可以把,那具体硬件要求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