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怎么传OS?

楼主(2008-04-15):
一台三菱F940GOT出现问题 ,开机后出现 PLEASE INSTALL OS.但软件里没有940里的OS文件,请问怎么办?谁有OS文件,能传个给我吗

网友A:
GTD2也没有940的OS
找三菱公司问下吧

网友B:
这个客户自已是不能安装的

网友C:
F940的OS系统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呀;
是不是你用电脑向F940内传OS了?

网友D:
4月18号兄弟在青岛的店就要开业了  那位朋友能给推荐些好的产品   谢谢     13853204752隋

楼主:
没有传,是用着用着,出现的问题!

网友E:
用户可以做,上三菱网站上下载GT Designer2,GT Simulator2,GT SoftGOT2,GX Developer软件仔细研究,我的台式机都安装了OS ,只是windows操作系统不能启动OS,用GT Simulator2就可以,平时要多学习!!!具体方法记不清楚了。

网友C:
新型的GT1000系列是自己安装OS的;
F900没有安装过;

网友B:
GOT1000中的GT11/GT15出厂时是没有预装OS的
所以客户可以自已安装,就像以前老的A900一样
但现在的后出的小型GT1020是预装的OS
F900系列也是预装OS的,客户不能装的

现在F930的替代品GT1030也可以订货了,同样也是预装了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