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不耻上问,IL ILC的使用

楼主(2008-04-15):
我看书上有说IL与ILC 是形成新的分支母线,但也有写的是互锁,感觉这两个解释差异很大,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种是没有计算机软件时手绘时常用,规范的是第2种。
2种说法都对,看你从那个角度理解,早期讲受人员都提过,不要局限解释上。
你注意下列3种不同的用法及它们的工作方式,原理就好了
TR(暂存)
IL---ILC(互锁)
JMP-----JME(跳转)
参考cjp---(条件跳转)

网友B:
都是一样的,早期的书用的就是第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