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谁能解释一下这里面的K1X0为什么在X0每次触发后都会在1和0之间来回翻转?? 为什么在第一次触发后K1M0里的值变成1后,在第二次触发就不再变化,而加上INV指令后才发生变化,谁能帮我细细的解释一下,多谢!!这里本人是用仿真软件看到其中的变化的,用的是三菱PLC仿真软件

网友A:
因為這個程式是錯誤的,并非單按鈕起停,所謂的單按鈕起停,是指按鈕按下,Y0輸出,而按鈕放開,則Y0保持輸出,而按鈕再次按下,Y0停止輸出,以此反復。

而您的程式其實簡化可以看成 LD X0  OUT Y0,這就是一個觸點控制一個輸出點的程式而已。
因此,如果您要想用三菱玩單按鈕起停,那么十分的簡單,使用ALT指令就可以了,即使您希望用適用于所有的PLC都能使用的指令,那么只需要編輯如異或程式就可以了。如下面指令所示:
0 LDP X0
2 ANI Y0
3 LDP X0
5 INV
6 AND Y0
7 ORB
8 OUT Y0
9 END

网友B:
用递增,比较,传送,不知道是不是麻烦了一点,哈

网友B:
怎么传不上图片哟

楼主:
谢谢二楼老师的指点,你提供的程序很好,我又学到了一种方法,但是还是没能回答我的问题,也许我的问题问的有点太多了,不好回答,其实我的意思是想问,那个K1X0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它的数值会随着X0输入的变化而变化?这点用仿真软件就可以看到。
我所提供的程序是可以实现单键启停的,通过上机实验就可以看到。

网友C:
4月18号兄弟在青岛的店就要开业了  那位朋友能给推荐些好的产品   谢谢     13853204752隋

网友D:
K1X0表示从x0开始的四个连续的输入点,也就是x0 x1 x2 x3四个输入电

网友E:
单键起动停止用ALT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2008-05-31):
为什么k1就是代表4位呢

网友G:
K1代表4位
K2代表8位
这是PLC定义好的,没有必要追究
就像X代表输入,Y代表输出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好了

网友H(2008-07-07):
ldp xo
alt y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