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新接触直流调速器,想了解一下基本设置,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给讲一下么???

网友A:
6RA70超级入门指南

网友B:
我前几天还用过,随机带一本资料,找到快速设置,按照上面的内容一步步完成,其中反馈信号可选使用编码器,即P0083=2.注编码器类型要求是输出高低电平的。也可不用编码器,P0083=3.到最后优化过程中只优化励磁及速度环就行。P051=25.P051=26.按下操作面板上的P键后给启动信号,完成优化后给停止信号。没带书,说的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