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公司的污水处理使用的S7-200PLC需要重新编写程序,是用PH计来控制加药泵加药的,但不知道PH计的PH值是7时,应该在PLC程序中输入模拟量是多少,是怎样计算的,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请帮帮忙

网友A:
PH到PLC是什么样的模拟量,范围是多大?
单极的0——64000,双极-32000——32000,计算方法应该知道把

网友B:
信号是4-20mA的吗?还是电压信号,把信号分成14等份,那就对应信号就出来了.

网友C:
我 认为3楼说的 有些道理

网友C:
主要就 是要 用 个转换开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