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请问一下,最近买了一个台7.5KW的变频电机,接变频器变频调速,连接电缆线选择几平方比较合适啊? 4平方的够用么?

网友A:
如果线路不长四平方的可以,但最好还是用六平方的

网友B:
我想,从节约能源的角度考虑的话,六平方的大了,四平方足够了!

网友C:
7.5Kw电机用4平方铜和铝线都可以 用。

网友D:
2.5单芯铜线铝线4

网友E:
靠,现在又开始用铝线了?真不可思议

7.5的变频电机,4平方线截面足够用了,但是,电缆的耐压绝缘知道要用多少的吗?500V的可不行,起码要750V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啦! 5楼的说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F:
线路长度300米以内铜线:电机额定电流A/2A=截面积(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