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上位机的主要软件是组态王,可以从组态王直接发出命令驱动作为下位机的PLC进行工作吗,如果可以的话,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您這樣的提問方式非常的空洞。

在組態軟體內設置IO驅動,對應于您要控制的PLC,同時設置畫面,鏈接變量來控制。

网友B:
当然是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