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现在单位领导让我作一个电气实验室预算!因为小弟以前没有搞过,  现在想请教大家, 一般电气实验室有哪些主要设备,  比如PLC, 传感器等等..    希望有弄过这方面东西的高人给我指点一下  最好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清单  供我参考一下!     小弟在线等   比较急!  跪谢了!

网友A:
你要看你主要是从事工业控制的还是做电力拖动的了,硬件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电气实验室?都是那些电气需要做实验呢?做什么试验,就买什么东西呗。一点也不难。

楼主:
是工业控制的,  主要是水处理或则是垃圾焚烧设备控制!  主要是用PLC控制!  一般有哪些设备!

网友C:
PLC,电动机,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流量计(变送器),油分析,氧分析,微压计,PC,摄像头,摄像卡,变频器.

网友B:
呵呵,看来你的任务很重,这么多的元件都要试验、都要掌握和熟悉。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