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朋友新装修的房子,让我过去在墙上装一下插座,里面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线。如何区分哪个是地、哪个是零呀。我把红线当火线、绿线当零线、黄线当地线接的。如果零、地线接反的话,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网友A:
你接上负载看看,如果跳闸的话,说明你接错了零线和地线了,换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只是用的两极的空开。那样的会跳闸吗?

网友B:
如果不是漏电开关,是不会跳的,一般的地线都是黄绿两种颜色

网友C:
如果是数字式万用表可以用红笔接触电线,如果几伏电压的就是零线,如果没电压就是地线,另外也可以测量电线和地之间的电压,地最好用金属水管或金属窗台,最好能跟钢筋连接。测量的电压档尽量可低。这种测量的原理是利用的零线回路电流比较大,存在压降,因此对地电压不为零的原理。

网友D:
新手,学习一下